IDE接口与电源四线某一极短路,导致IDE侦测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0-09-03):
IDE接口某一针与电源单独插线某一极短路,导致IDE侦测不到怎么办?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接口与电源四线某一极短路  确认你测的不是地线 一般IDE不会与小四针12V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无意中碰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是小四针12V碰到IDE数据线的话 那么你南桥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坏呀,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只是检测不到该IDE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