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及主板

楼主(2010-09-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就是栓不掉淘宝网是怎么回事,装系统也不行,从新分区也不行,换了N多系统盘也不行,是怎么回事

网友:
栓不掉淘宝网?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象病毒一样生在里面,就是生根了。一般情况装系统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以前我装的没有淘宝网这个文件,现在有了换了还是有啊怎么办

网友:
什么叫重新分区也不行?难道你重新分区了?这个操作系统还存在,里面的文件一点也变化 ?既然操作系统还存在,这个淘宝肯定也存在!

你的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写保护了吧。三星的盘?

网友:
这不是写保护了,是西数的硬盘,里面的文件都变了,就是淘宝等一下又弹出来了,栓也栓不掉,进安全模式能栓掉等一下又出来了,郁闷的很

网友:
这种问题与硬件无关系,你如果换过安装盘,那么想一下,你安装驱动或是软件用的什么,是否有局域网

网友:
这是一个病毒的 是删除不掉的 可以用winhex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