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触摸板右键不能用

楼主(2010-09-03):
T42触摸板右键不能用  左键正常,不知道怎样查,请教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把键盘拿掉,用镊子短接主板插键盘的19脚,开机进系统测试。能用的情况下是和键盘有冲突。不能用你可以拆下看看是不是下面的导电漆没了

网友:
不一定,也有可能EC坏了

网友:
我换了触摸板就好了,但我想把坏的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