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基础问题

楼主(2010-09-03):
显卡或主板上有这样的电容,钽或铌电容    ,应该对吧,这种也有正负极之分?能用电解电容替换么

网友:
我认为是固态电容,可以用电解替换。

网友:
固态电容怎么看UF?

网友:
可以,但是耐压值要比原来的固态标的高一倍。

网友:
你那个是固态电容。。。。。看图片应该是25v 560uf的,有颜色的那端引脚是负极。。。。。。另外,可以使用电解电容替换。。但需要低ESR的电解电容。。替换原则:耐压高于原固态电容耐压值,容量是原固态电容的3-4倍。。。。。

网友:
为什么需要容量达到3-4倍啊?

网友:
这种电容我也经常换,但是要看准几付和微法

网友:
一般电容的容量是不是只要伏数一样,容量不小于原来的就可以换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可以,只是容量和耐压要注意,普通电解电容不太耐用

网友:
有正负之分,可以用电解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