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n久候才显示画面

楼主(2010-09-03):
我有个联想17寸crt显示器,每次打开时,都只是亮灯,但没显示,得过个20多分钟才会正常显示,请问同人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还请老鸟们多多指点了。

网友:
电容充电时间过长(电容漏电),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管座老化漏电,更换试下

网友:
管座漏电,像管衰老,G1G2电压不正常,灯丝电压低等都可能引起显像速度慢。

网友:
开盖检查看有没有虚焊的,如果对电路比较熟悉,只要测量一下关键点电压就可以知道故障部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一下管座,同时检查视放板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又有个新情况了,用会又会黑屏了。然后就显示不了了,得断电一会后在通电过会又会来了

网友:
用电吹风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查查咯~~~~多半虚焊或加速极发霉~~~

网友:
补充下,每次可以显示图像的时候都会滴的响一下。。。。

网友:
管座老化,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