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阁下到底杀内存水平有多高?自己进来看看心理就有点谱了。

楼主(2010-09-03):
1 颗粒全红报错,或者扫描到一段时间全部报红!

2 跳板,不兼容。换PCB无效果。颗粒扫描又没有坏道!

3 独立VGA可以用。继承VGA死机,花屏,蓝屏。当机,不显示、等等。杀BIOS木有效果,杀PCB也没有效果,

4 能进系统,长时间使用容易死机,自动启动,或者大型软件打游戏就出问题,其他没有问题。

5 颗粒发热老火,能使用,搞SPD频率最小也木有效果。担心长时间后、容易返修。

6 进系统偶尔冒出什么内存不能READ,WTITER这些提示,掉文件厉害。扫描颗粒没有没有坏道。

7 各种软件扫描都么有还颗粒发现,就是点不亮。杀SPD和PCB都不得搞好。

8 故障现象:不能安装系统。但是已经装好的系统。使用可以。

9 降位,补位,洋垃圾内存,打磨颗粒内存,笔记本,服务器内存的修理。AMD专用内存的修理。

网友:
就目前国内几大江湖内存维修门派划分:
(1)单片机老。
有米的人的武器。比如JSXXXX。加码机。。美国老卖的,台湾老等等出的机器。

(2)测试座老。
  这个也不便宜,也是米人的武器。
一般采用台湾老出的软件和颗粒测试座,CST。瑞胜特。晶霖。NSRD,欧羊等等高级软件。

(3)土炮老
都是穷人的武器了。像我这些贫下中农才用的。

免费的软件+一个主板就杀内存哦。成本不到300!

网友:
不管修什么能做好都不容易.

网友:
汗,9条里面没一条有信心修好。。。。

网友:
是哦,修内存看起好像简单,其实真难修的。

网友(点评):
这个哥子说了真实话。谢谢。祝你成功

网友:
以上症状楼主都能修理?

网友(点评):
上面9种我大部分已经突破。有几种还是搞不定哦。不好搞啊。你能搞定几种?|哥子

网友:
那种相信都是机率,没有绝对95%以上。

网友:
1.应该是虚汗或者有联锡
2.spd的问题
3.虚汗
4.颗粒有坏的 或者有虚汗
5.没办法
6.有坏颗粒
7.主要还是焊接
8.spd
9.不修
不知道得到猜对了几条。

网友:
讲思路来给大家听听行吗,,,安信

网友:
楼主杀内存的技术确实很厉害,但好象楼主也没有上传过关于修内存的技术帖子,或者维修思路,上穿的都是些显摆的帖子(呵呵当然我这样说有点太过分)。其实楼主不用在发这些帖子了,估计混基地的人都知道楼主杀内存确实有一手。所以用不照在发这些,毕竟你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点评):
有同感,只看到安信杀来杀去的,结果没整出点思路来,就知道又杀好多少多少

网友:
哥们发发您的思路。撒,我们新手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目前就是检测仪器测试OK、上不了机的、、

网友:
1.虚焊,引脚连锡,焊完引脚未清洁,或者清洁后未干
2.刚开始修还没碰到过看到8楼说是SPD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3.还没碰到参照8楼可能是引脚虚焊
4.颗粒老化导致
5.颗粒坏
7.引脚虚焊或颗粒老化

网友:
在内存杀手中,安信哥是最猛的、最狂的!是可以上华山论剑的高手!我们菜鸟只好靠边。
HY512,333,双面,用128能把它带亮,RST:共8条虚线,每个虚线的最后一个F都红,恳请安信哥指点,深谢!

网友:
因为楼主提出的问题对内存维修有较高的代表意义。在回答楼主的问题前先讲下个人观点:
DDR1代内存已到了老化期,维修价值观不乐观,修好后的内存故障率很高:其主要原因是各IC的老化程度不同,存储时间周期性难一致,变成锯拉存储,发热高。故障率就更高了。因此尽管用同型号,同批次的IC代换,因代换IC与原条IC用的时间不同(老化不一)锯拉存储肯定大。维修注意的各要件就要严格控制。
回答:
1.IC有短路或是虚焊,个别IC严重老化或条子脏。
2 spd的问题
3.个别IC严重老化
4.颗粒有坏的 或个别IC严重老化
5.个别IC严重老化
6 .颗粒有坏的 或个别IC严重老化
7.有坏颗粒(IC内位线故障)
8.颗粒有坏或板,SPD==
9.无意义的DIY

网友(点评):
这个哥子有见解。顶。。。

网友:
这年头玩的就是技术,普通的故障都知道搞,难的就是秘密了,LZ肯定不会说的。大家理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连锡会马上全红,虚焊不会全部虚焊,这个一般是颗粒严重短路或板坏,或SPD刷错
   2.SPD?错,这是颗粒问题
3.这个也是颗粒问题,能测出来
4.还是颗粒问题
5.这是颗粒体质问题
6.颗粒有坏的
7.这种我那里也有一根,没修,放在那里,改天研究一下
8.这种没听过,估计是颗粒坏
9.笔记本,服务器内存,AMD专用内存  这些没搞过

网友:
安信的第9个问题,是检验一个维修人员技术全面性的标尺。专业和业余的分水岭。
《内存维修教程》的第四章,专门讲述这些问题。这是学员要在前三章课程结束两个月后,有了普通故障维修经验的积累,才能学习的“进阶篇”。

网友:
问一下贝贝,学员学出来的,能修好这,9种故障吗? 你是否会教这9种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对此,我不发表见解。安信的问题,是随机性提出的。教学安排的故障检测维修案例,都是分类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通故障。例如:全红也是其中一种。仅针对颗粒为良品的内存模组的检修。对于非典型性疑难类的故障,将归结于“进阶篇”中讲解。例如:补位、修改PCB等,当然,也包括颗粒老化故障的检修。
我们的课程是系统、全面讲解行业内的理论、实践知识。不针对个别案例做专题讲解。个别案例的检测维修,只做面对具体对象的技术支援,在线解答。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
内存修的少啊。。

网友:
理论性的东西很重要的!!!有空参加一下远程培训!!!

网友:
全部遇到有  全部不敢弄  叫客户换新内存。。。

网友:
哎,真是想学内存,但是又恐学了之后在这我们这边又买不到内存 的配件

网友(2010-10-30):
要达到这种水平才能发证维修

网友:
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呐。深有体会。

网友:
我加了很多兴趣在里面,可是遇到顽固内问题,兴趣大大减少

网友:
看来 学习修内存条的向楼主9条给自己定为目标

网友:
   不管怎么    学习一下

网友:
说了一大堆都没有个结果,期待正确的答案,不然就等于没说

网友:
我对内存维修几乎是外行   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 我想问一下贝贝     我有一点点电路基础   但对内存几乎是个白痴     想我这样的水平能学到简单生产的水平吗     不满你笑话   我是个技术低  但志向非常大的人

网友:
碰到疑难杂症,直接拆掉做配件,不必伤神。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