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0-09-03):
1)\\专业维修 BenQ FP71G, FP71G+, FP71G+S,FP737,T705液晶显示器
最近本维修中心,发现大批的明基液晶显示器,出现了一些统一的故障。时间段主要集中在05年左右出厂的机型上,机种型号主要集中在FP系列机型上。以FP71G, FP71G+, FP71G+S,FP737,T705为代表。
我们整理了一下,它们分为三个故障。
A:开机显示器屏幕不亮,但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另外开关还有作用,开关可以控制电源指示灯的亮灭。绝大部分的坏液晶显示器为上述故障。
B:显示器屏幕有时亮有时黑屏的故障,此时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绿色。
C: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和显示屏会同时闪一下就灭,关机再开机,上述故障重复出现。 上述三个故障,是因为电路板上某个电容脱焊,影响到旁边三个小三极管和一个电阻损坏造成的。我们已经维修过好多台了,成功率100%。

(2)\\专修联想,DELL,HP,IBM,液晶显示器
上述品牌液晶显示器,它门大多都是由AOC冠捷显示器厂制造.冠捷生产的液晶显示器在使用两年以后,会出现一些固定故障,包括以下几点;
A开机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屏不亮.
B开机后显示屏闪一下就灭
C开机后,显示屏有时正常,有时白屏,有时灭.

(3)\\专修三星液晶显示器--“非最佳模式”故障
近期本维修中心发现大批三星液晶显示器,出现以下一些统一故障,涉及机型之广,时间跨度之大,为历年来三星显示器出现的最大缺陷。“152, 153, 510, 710, 711, 713, 913”等系列。这是因为三星显示器使用的MCU (Micro Controller Unit) 存在内在缺陷造成的。MCU用NT68F63LG或NT68F63L,此芯片在受到静电冲击时,会出现如下故障:
A:开机无图像,屏幕上有一个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B:图像正常显示,使用一会儿出现,或者开机就出现一个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C: DOS下正常,WINDOWS下无图像,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D:开机正常,使用一会儿屏幕一亮一灭闪动。
E:开机一会儿自动关机或关机后自动开机。
F:不开机。
G:白屏、无图像或白屏、正常、白屏、正常交替闪烁。
H: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黑屏。

(4)专修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液晶显示屏灭”的故障
最近我们发现大量06年左右出厂的液晶显示器,出现以下2个故障:
A: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狂闪,液晶显示屏不亮。
B: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狂闪,液晶显示屏亮灭。
经过我们维修发现,这是因为显示器电路板上的5-6个16V/1000UF的电容爆浆造成的。由于厂家节约成本,选择了低规格的便宜电容,经不起长年累月的运行,时间超过3年就会爆掉。解决问题相当简单,更换电容OK.其中以三星711N,三星911N,三星214T为代表。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是因为电路板上某个电容脱焊,影响到旁边三个小三极管和一个电阻损坏造成的。我们已经维修过好多台了,成功率100%。

网友:
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我修过一次海尔的液晶。原因是闪屏 过一个小时可以正常使用。拿来修的时候无任何电源反应 拆开 看到电容爆浆 换上 OK

网友:
经验的交流贴, 谢谢分享!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

网友:
麻烦楼主再说得详细点,还有好多没弄明白!

网友:
对啊,看了几次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10-21):
呵呵,楼主要打广告长见识啦

网友:
  嗯 不错  经验交流啊  谢谢楼主  分享

网友(2011-09-20):
电容爆浆是常见故障

网友(2012-03-01):
我看到联盟上有这篇文章,2009-5-3发表过,今天看到的这篇,只是其中的一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谢谢啊!

网友(2012-06-03):
不错的经验  支持、

这也叫不错的经验,我晕。。。。。。。。。

网友:
33065老兄,要是再看到,能否给个全文地址?

网友:
收藏一下白天有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