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03):
不少朋友在使用液晶显示器(LCD)的时候,都出现了液晶显示器花屏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总结了以下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液晶显示器花屏的问题(实际应用时,也最好按此流程逐步排除)。

  第一招:检查显示器与显卡的连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导致出现“杂波”、“杂点”状的花屏是最常见的现象。

  第二招:检查显卡是否过度超频。若显卡过度超频使用,一般会出现不规则、间断的横纹。这时,应该适当降低超频幅度。注意,首先要降低显存频率。

  第三招:检查显卡的质量。若是更换显卡后出现花屏的问题,且在使用第一、二招未能奏效后,则应检查显卡的抗电磁干扰和电磁屏蔽质量是否过关。具体办法是:将一些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的部件尽量远离显卡安装(如硬盘),再看花屏是否消失。若确定是显卡的电磁屏蔽功能不过关,则应更换显卡,或自制屏蔽罩。

  第四招:检查显示器的分辨率或刷新率是否设置过高。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一般低于CRT显示器,若超过厂家推荐的最佳分辨率,则有可能出现花屏的现象。

  第五招:检查是否安装了不兼容的显卡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一般容易被忽视,因为显卡驱动程序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NVIDIA显卡),有些用户总是迫不及待地安装最新版本的驱动。事实上,有些最新驱动程序要么是测试版本、要么是针对某一专门显卡或游戏进行优化的版本,使用这类驱动有时可能导致花屏的出现。所以,推荐大家尽量使用经过微软认证的驱动程序,最好使用显卡厂家提供的驱动。

  第六招:若使用以上五招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则有可能是显示器的质量问题。此时,请更换其他显示器进行测试。

网友:
真搞笑,还以为怎么都我们解决液晶花屏呢,没说到重点啊

网友:
没说到重点啊

网友:
重点一点都没说

网友:
貌似不是檢查顯示器,到是多次提到檢查顯卡

网友:
我就是看到液晶两个字才来看的,那我想问下LZ这说的修纯平和修液晶的区别在哪里?你这是修电脑主机还是修显示器?修显示器就是默认主机OK,文不对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用橡皮擦擦下屏线,有可能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2012-03-15):
      呵呵!他这样分析真的是人才辈出啊,不知道是不是张冠李戴。如果写作文的话,评语肯定是离题!

网友(2012-05-24):
完全就没有表达到意思。。。

网友(2013-02-05):
关键在于你这不是说的显示器的问题啊

网友(2013-05-06):
上面几楼的都说得很对!没说重点。还以为他说液晶视器内部花屏的排查。有点给骗了的感觉。楼主你的主题,要换成“电脑花屏的解决方法”。

网友:
搞笑死了, 都没说重点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鸟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就要拿去专业的修理屏那里压屏吧

网友:
等于没说。。。。。。。。。。。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花屏先排除显卡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的毛病的话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线极少数电源板出问题

网友(2013-08-17):
浪费流量。浪费时间

网友:
最重要的都没有说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应该说的没肖说。

网友(2013-11-14):
这些个问题,根本不是我们所要说的花屏,维修者所说的花屏是单屏问题!

网友(2014-01-09):
怎么网上说的花屏都说是显卡问题的,怎么没有提到是显示器本身问题,都是热不稳定引起的花屏

网友:
液晶显示器花屏,
不等于显示器问题,从业这么久,基本上都上主机问题,真多么希望楼主这样,拉掉重新插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4-03-05):
我以为下一条就是说显示器花屏的了。。结果我看到最后一条。。。算了。我去洗洗睡了

网友A:
学习了,各种液晶处理方法还是不同的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也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