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0-09-03):
此机为二修机,被同行干过,没干好拿我这了,不过元器件没动过,只见有焊过显卡的痕迹。945PM,7300独显,全部由红胶圈封,一直以来对这样的胶封很不满,红胶挺硬的,不好搞。
起初以为显卡问题,换后,故障同样,开机后指示灯正常,按大小写切换,指示灯明显变化,电流跳变也看着像亮了。可是外接内接全不亮。也没有背光。电压一切正常。
也曾怀疑BIOS,从一块同样的料板上调换了BIOS芯片,跟没换一样,故障依旧。
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加焊一遍就好,可是我显卡都换了两个了,北桥加焊了一次,还不行,周围元器件都挺好的,跟同样的板对照过。没有移位,元器件变质或脱落现象。
基地里搜了一遍也有跟我同样的故障的,不过没有高人给解答,我也在费解。是哪个信号没起啊。

在我呆望处境中,看到有PCI-E一代焊盘,我就从老板上拆了个拆槽焊上去,跑了下测试卡,测试卡停在3B,注解为:(3B 用OPT电路片(只是486)使辅助超高速缓冲存储器作初始准备。 已显示发现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器测试即将开始。 按日计算的日历时钟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这是指什么啊,听的有点懵。 明白的还望指点迷津,谢谢各位了。
有人遇到同样的故障没。

网友:
那就查电路图看屏工作的信号有没有全部满足

网友:
时钟失灵,查下显卡时钟,还有屏线接口,有的机就是内接不显,外接也不显,排除屏的问题,好屏就会显,还有显存也看下!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宏基3270的机器,和你的一样的故障,换了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你的解决了没有,加我QQ:8767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