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老鸟给个指点关于内存SPD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手里有两条 VDATA的条子256M 333频率,想把这两条合一条512的出来把一条的颗粒拆下来焊到另一条上只要不改SPD能显也能进系统,只要用SPDTOOL把BANK一改成3 重启后RST测试马上就全红或者部分全红热插拔把BANK数改成2后内存又能正常使用,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是焊接上的问题还是SPD设置的不对大家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
把另一面的颗粒拆下来,BANK改成3的话还是全红

网友:
应该是焊接问题,把另一面的颗粒拆下来,BANK改成3 就更离谱了,绝对的红啊!

网友:
把RST测试的截图贴上来看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焊功没过关,用尖铬铁头焊容易点

网友:
咳     SPD改错地方啦     好好看看版主们的精华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