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无核心供电 电源芯片ISL6566CR

楼主(2010-09-03):
技嘉915无核心供电 电源芯片ISL6566CR 是3相4管的核心供电 开始为下管损坏 换后出现跑码 出现2 3相下管很烫 第一相管子温度微热 换新的ISL6566CR IC 输出核心电压只有0V 不跑马。 请维修过电源芯片ISL6566CR的师傅指点问题出在那里。
芯片

网友:
查37脚en信号,第7脚VCC,估计你没焊好。6566吹不好很容易就爆了

网友:
开始都有VCOR 你换了一个上去就没了。 可能是你温度调高了 把芯片吹坏了。 或者那芯片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张定文
的帖子
没换IC之前有供电跑码 换IC后无供电
1.IC没有焊好
2.IC焊坏
3.IC周边掉元件了

网友:
焊那种方形的ISL6566,还是从板背面用风枪吹比较安全。

网友:
1 换的件有问题
2 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