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天老师,显存还是GPU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请教乐天老师,显卡花屏,如何判断是显存还是GPU的问题呢?我看到你有很多贴子在回复的时候,都是要打值是判断GPU还是显存的问题,能把方法说的详细一些吗?显存是BGA的。
显卡

网友:
谁与谁连接。你找谁检测就行了。微机原理。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不见乐天的影子呢?这种打值是不是要割线啊?

网友:
这个一言两语还真说不清楚!!!你先潜水一段时间,结果自会呈现!!!

网友:
打值吗?抛线、割线还是去显存后打值呢?先抛线后如果有值不一样的,再割线打值吗?是这样的方法吗?如果会的就简单说一下,不要卖关子

网友:
当然要割线啦,不割线也可以用带尖的笔去扎眼打吗

网友:
前提是找到故障范围,这样就方便了,时间久了就能找到方法的,非常快

网友:
DDR3 32位的,要测32次,比较麻烦,如果只有一个数据位坏,找起来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有没有用什么好的方法来测显存的好坏

网友:
期待真正的答案出来。 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