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V3.0)主板换IO后跑C7

楼主(2010-09-03):
昨天收了一块精英945的主板,症状为不通电~ 目测IO83627-EHG烧了个小洞,找了个同样型号的
io芯片换上,上电开机,哈~心里顿时一阵喜的感觉涌上来,又是100多块到手了, ,上诊断卡
跑码一路正常,呼~从D1-D3-D5D6-卡停到C7不动了~以为诊断卡可能不识别这个板,以前就有过这样的
现象诊断卡跑NO,其实已经开机显示正常了,只是诊断卡不识别某些主板,随插上显卡,接上显示器,55
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看来是真的卡C7了,再用烙铁加焊了一遍IO,用表笔刮了一遍脚,确定没有虚焊,
再开机还是停在C7,手上没有83627THG了 所以问下是什么问题导致!我想应该还是内存没有过,我量了
内存各电压都正常~打阻值都基本一致~我怀疑是不是我换上去的IO还是有问题吗,还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
外置设备确定都没有问题~

是精英945PL-A
上面那张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重新上传过~

不知道这个122脚的定义 通道哪里去了 有说知道吗
从IO122脚出来个CEB2(这是什么意思)到了一个名为ICH7(U9B)从图上看的某脚(D12)如图(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如果确定IO是好的话。 刷下BIOS试下, 我遇到过。 是跑到D5就不懂了。 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的牢固~ 我的焊接技术这点还是可以的,虽然比不上那些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我也有点怀疑 就是不想走弯路~看有见过此现象的直接搞定就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EHG的G是代表无铅吗  那F代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IO  PCICLK与CLKIN这两脚电压有没有1.6
电压正常拆串口  刷BIOS

网友:
最好不过刷BIOS,,好不好的再上来说一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55 俺要图纸啊~ 不知道哪2个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83627IO是18  21这两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55  就不能发个图给我吗 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图纸能更好的理解 谢谢涵山大哥

网友:
就是 刷下BIOS  再上来说下情况

网友:
楼主啊 修好了吗  千万记着说一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2脚断了 是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的脚啊?精英什么型号的主板,我帮你看一下有没有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VID。。跟CPU相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图吗  没图 我怎么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精英945P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