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174S 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0-09-04):
接修机器,先接上我的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1正常. 按开关键,机器有时正常,有时按开关不上电.拆机裸板,上电,正常电流从0.01-0.8左右跳变几下-1.3过内存屏显.开不开的时候电流跳到0.03.再按开关无反映,需断开DC插头再重新接上.自认为是机器保护,系统供电,CPU供电,VCCP,内存供电电感打值,未发现短路,系统供电芯片3728LX,CPU供电SC451,全换了一遍,故障一样,感觉好象是没办法了.这时测故障时候系统供电,5V,3.3V电压,发现出故障的时候5V往下掉,3.3V测还有.再测5V场管的供电电压发现已经不是17V了,一会掉到5V左右慢慢往上跳,奶奶的这时心头一振,故障找到了,是主供电故障,查DC插头处保险这时也只有几伏了,电压全降在DC插座里面了,DC插曲座氧化内阻增大引起的啊,这么简单的故障,却查了半天,就是因为一开始待机电流是正常,忽略了主供电的问题.整个维修思路就错了.晚上加班才搞定的,心情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应在不加电时维修,按照不加电的修法,不要乱换件的,以免扩大故障!不加电先检测的就是短路 和3v,5v的  应该很快搞定@!

网友:
这个故障 不加电的是  用手动动就应该能看到松动了把

网友:
有时候维修难免会走弯路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总喜欢带些不道德的话在里面,我们人类是神圣的动物,应该是廉洁的。言行和举止都检点些,我们人类大家园、整个社会不就和谐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