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LVDS屏线和点屏程序的问题(大家都进来说说)

楼主(2010-09-04):
  究竟用错屏线和程序能否点亮? 是否会烧屏?

我说的用错屏线,不是指接反屏线.. 就是说本来应该用S6的屏线,结果用了个S8的,或是S8的用了S6的.

本人由于一直都很小心地接,还没敢试验过(毕竟屏是好东西呀!)

以上假设均以屏供电正确,驱动板支持屏尺寸和程序对应驱动板的大前提下讨论的.

先说一下自己看法:
首先本人觉得只要供电和GND没有接错位置,屏和驱动板都是不会烧的(如有错请指正!)
S8屏可以使用S8线/S6线/D8线/D6线 S8程序/S6程序/D8程序/D6程序.原因用S6线/S8程序  S8程序/S6程序时少两组数据可当S6屏使用.使用D8线/D6线  D8程序/D6程序时少一组RxOCK时钟.可以当D6/D8屏使用  (只是色彩没那么好)
D6屏可以使用S8线/S6线/D8线/D6线  S8程序/S6程序/D8程序/D6程序. 原因无论使用什么线或点什么程序都只有4组数据可用.

以上只是本人理论上的一点看法,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因为本人突然想起以前好像是用过D8的程序点过一个接了S8屏线的S8 20寸屏,成功点亮后作出以上的一个假设.

网友:
只要电源线对,其他随便,坏不了,尽管放心把,

网友:
做事不要卤莽,看好型号什么的再上,最好还是别搞错了好

网友: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或者有试过的朋友请说一下。

网友:
屏线接对了,还要注意按键线,接错了会搞坏屏的。屏线最好还是用跟屏配套的线,比较安全

网友:
本来应S8却用S6不是点不亮就是花屏,有一次我不小心那用错了屏线发现的故障。不是故意,尽量什么样的接口就用什么样的线,不一样的也要改成一样的。

网友:
贴子沉得好快,大家都进来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