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酷瑞、型号:P4-350W电源的保护电路失效

楼主(2010-09-04):
十足的山寨电源!
       该电源没有交流滤波电路,节省成本,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把低压输出端失容电容换后,空载风扇转动,各输出电压也基本正常。带负载12V、30W灯泡风扇转一下就停,看来不能带负载,怀疑是半桥开关管性能不良。换后能带负载,各输出电压也正常。
       我的习惯是每次修好电源后,测得各输出电压正常,能带负载。最后就检查一下保护电路看有没有问题。该电源带起负载的时候,我用两根引线把12V对地短路一下,结果火花一闪,这时我解开封闭的死区,再按下绿黑线自制的维修开关,啊!不能启动了。
      平时12V对地短路有时也要出现一点点火花,但是只要解开封闭死区,再按下维修开关,能正常工作。而且要重复多次看一下保护电路是否正常,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保护电路失效。
       只有开机看是什么原因保护电路失效,该电源用的是KA7500、339芯片方案,检查低压输出端没有短路现象,各路整流管也完好,再检查保护电路,检查339的5脚到推动变压器的过流取样端,跑线有一只电阻,在路测得七点四千欧,看上面的色环是一点五千欧,相差很大。再焊下来测得确实是七点四千欧,用一点五千锨电阻换上。短接绿黑线还是不能启动,风扇一点点都不动,再测得两只半桥开关管烧坏,装上还是不能启动,证明还有问题。再测得两只开关管的基极上的一欧电阻没有变色,阻值被烧大成了几百千欧。换上两只电阻。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测得各输出电压正常,带负载也正常。
       再次检测保护电路是否失效。12V对地短路多次,都能正常保护。解开封闭死区,再多次对地短接12V到地也能瞬间保护。再也不烧电源了。

网友:
楼主修东西真细心,这样情况也发现得了,一破山寨电源,连EMI都没有
用了主板早晚出问题,还不如再给它加点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小平您好!
       是的,山寨电源用起确实不放心。这电源我不想用,也不想给别人用。只是看一看究境是怎么回事而已,本来可以从废板上拆下EMI电路上的元件,给该山寨电源加点料,觉得没有必要,这电源太不行了。而且有的电源的保险是安装在两级滤波后的,如果滤波电路短路可就真惨了。
       现在好多人用的电源都没有EMI滤波电路,这不是我的想象,而是从我的手里修好出去的电源,他们用得好像很好,可能是电脑的配置不高的原因,或者山寨和杂牌电源便宜的原因吧?
      谢谢你的提醒不能用这种山寨杂牌电源,我自己用的是航嘉电源。不好的电源不想用。用起心里不踏实。

网友:
长寿你还真客气,看你修的过程你水平厉害了啊
修液晶  主板吗??
加个好友吧,QQ多少

网友:
可否上一个电路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平及赛门铁客您们好!
       小平你如果瞧得上我这个业余电子爱好者,你问我修不修液晶,主板,我确实没有修,学了一点书本上的知识,没有实践经验和维修心得。你愿加我为好友的话,我的QQ号是923119458。
       赛门铁客,你问我是否能上一个电路图?我没有原机电路图,是参考其它机型的电路图 维修的,我绘制实物电路图水平还不行,还要努力的学习。实在报歉。
       两位朋友好!谢谢对我的夸奖哟,论坛里的高手很多,我只是初学者。相互学习吧,再见!

网友:
修电源我在行,修其它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