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 电问题

楼主(2010-09-04):
     早上  一同行拿来了机子 说是开不了机  接机  待机0.04 正常  触发到0.63 就不动了  拆机  打各电感对地阻 但正常  上电发 现 1。05V 跟1。5 V 电感无压  这个电压是MAX 1845 产生的了 是用两个复合型MOS 管  做上下管的  Q45 Q46  就死命 查这个地方  开始查 MAX1845 的工作条件  没有电路图就在1845 量到了几个电压 没有去查换查  Q45  Q46    发现  Q46   这个MOS管的一组S  级跟G级  阻值很小了 就折下来量  但折下来又是好的  就再装上去  装上去想量一下这个MOS  的G级电压  可是一上电看电流不一样了  再量这个两个电感电压也出来了  断电再量刚才量过的MOS 管的S级跟G级阻值也正常了  有400多  接屏  显视了   我暗喜   就这个修好了呀  接着开机几次都正常了  装机 给同行了    可是下午又回来了  同行说还是一样又开不了  我接过过来又是一样  拆机还是那个问题  1.05   1.5 V 电压没有电压  我把两个MOS   换了位子 又好了  这次好了不也给同行了  怕又回来了  这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MAX  1845  本身有问题 还是  那个复合型MOS 管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间歇性故障最好是把MAX1845本身换掉,还要查1845外围有无变质的阻容元件

网友:
要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饿,就把那一路的供电的芯片,MOS管全换了。这样才稳定呀。

网友:
我师傅也修过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MAX1845每个脚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电,最后也是把两个场效应管换个位置就好了。MAX1845以换过那台机是IBMT41的现在以有两个多月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此机以修复 正如楼上兄弟所说  把  供电芯片跟MOS管都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