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立刻提高网速的方法

楼主(2010-09-04):
方法一:
  WindowsXP对宽带连接速度进行了**,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改造操作系统,得到更快的上网速度呢?
  答:现在宽带网络正逐步走入家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有的宽带网用户的网页浏览速度、上传及下载速度还不尽如人意。其实在Windows2000或XP中,通过修改注册表,我们可以让宽带网的速度有大幅的提高,真正享受极速上网的乐趣。
  运行“regedit”,以打开“注册表管理器”;然后,按以下路径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
  右击“Parameters”子键右边相对应的空白处,选择“新建”→“DWORD值”,将其命名为“DefaultTTL”,然后,右击鼠标选择“修改”,在弹出的窗口中修改其值为“80”(十六进制)或128(十进制)。
  再依次新建以下“DWORD值”,并且修改其数值(如有两值,则前者为十六进制,后者为十进制):
  “EnablePMTUBHDetect”=“0”
  “EnablePMTUDiscovery”=“1”
  “GlobalMaxTcpWindowSize”=“7FFF”或“32767”
  “TcpMaxDupAcks”=“2”
  “SackOpts”=“1”
  “Tcp1323Opts”=“1”
  “TcpWindowSize”=“7FFF”或“32767”(93440或186880或372300,视网络情况而定)
  然后保存我们的修改,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享受更高的网络速度所带来的乐趣了。
  方法二
  注意:本方法只适用于PPPoE方式的ADSL用户
  在做这些修改之前请先做好注册表的备份,以便不适合你的情况的时候或修改错误时恢复同时这里所介绍的优化办法由于各地网络的不同不保证在您那里一定发挥作用。
  WindowsXP优化注册表
  WindowsXP自带PPPoE拨号,更加全面优化了网络的连接,所以我们可以优化的地方大大减少,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微软官方资料,我们仍然可以对以下几个地方进行合适自己的优化调整。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t32.EⅩE->确定)在以下几个项目加入如下几个值:
  1.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cs\Services\Ndiswan\Parameters\Protocols\0
  在该项目下增加以下2条键值才能对WindowsXP的MTU参数进行有效修改
  ****名称rotocolType
  ****类型:REG_DWORD双字节
  ****键值:0x0800
  ****名称PPProtocolType
  ****类型:REG_DWORD双字节
  ****键值:0x0021
  现在就可以增加控制MTU的关键键值
  ****名称rotocolMTU
  ****类型:REG_DWORD双字节
  ****键值:1492
  ADSL的PPPoE用户一般设置MaxMTU为1492或更小,根据自己的检测结果输入正确值。
  2、根据微软资料库说明,我们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2000的以下优化修改
  在以下几个项目加入如下几个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
  SackOpts=00000001(双字节DWORD值)
  TcpWindowSize=0003e640(双字节DWORD值)
  Tcp1323Opts=00000001(双字节DWORD值)
  DefaultTTL=00000040(双字节DWORD值)
  EnablePMTUBHDetect=00000000(双字节DWORD值)
  EnablePMTUDiscovery=00000001(双字节DWORD值)
  GlobalMaxTcpWindowSize=0003ebc0(双字节DWORD值)
  如果你使用PPPoE连接,推荐使用0003e640
  方法三:
  使用ADSLModem接入互联网的用户最关心的问题便是网络速度。大家采用各种手段为ADSLModem提速(如修改注册表),效果肯定是有的,但往往并不是特别理想。笔者在此向大家介绍一种比较有效的提速方法(此方法适用于WindowsXP/2003)。
  ADSLModem设备一般都和网卡相连,直接与USB接口相连的方式并不稳定,现在已经很少采用了。首先要保证你的机器内存在256MB以上,这是因为使用该方法需要在内存中开辟一块缓冲区,用来提高用户的访问速度,如果你的内存过小,反而会影响系统的运行。
  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MSINFO32.EⅩE”命令。回车后弹出“系统信息”窗口。依次展开“硬件资源→IRQ”,然后在右侧的资源框中找出网卡所使用的IRQ资源,以笔者的机器为例,它使用IRQ17。
  就是如此简单,确定后轻松找到
  接着就开始修改“system.ini”文件,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SYSEDIT.EⅩE”命令,回车后弹出“系统配置编辑器”窗口,切换到system.ini文件,然后找到“[386enh]”段落,在下面加上“IRQ17=4096”。“IRQ17”为笔者机器网卡使用的IRQ资源(不同的机器,这个值是不同的,它的格式为“IRQX=4096”)最后保存该文件,重新启动系统。这样就可提高ADSLModem的上网速度了。

网友:
我来试试看!

网友:
4车道的马路想并排走8辆车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些方法其实已经是老掉牙的方法了,网上经常可以搜索到。我也不知道是否“曾经”有用过。不过我是从来没有有效过的哦。(本人经常会替别人装系统的哦)

据我判断,早期的Windows系统,可能没有对宽带做优化,也许那个时候有用(没有机会验证),而现在,由于宽带已经普及了,所以现在的系统盘也许已经对宽带本身就已经优化过了吧。

网友:
只能优化系统,对网速应该不能提高吧?

网友(2011-01-17):
我觉得没什么用,宽带速度是固定的,你在优化也不会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过时了也
直接去电信改包年套掺是最有效地

网友:
水管阀门就开那么大,管子再粗也就那么多流量了

网友:
没什么用,鉴定完毕

网友:
没什么用  而且还很麻烦

网友:
步子迈得太大会......哈哈。

网友:
感觉不错     有道理

网友(2011-03-14):
好多西   我最怕就是这些了  呜呜  楼主辛苦了额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加米米,什么都能解决

网友:
这几种方法真的有用吗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