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15主板通电后,测试卡灯闪烁,但是复位电压没有跳变

楼主(2010-09-04):
ONDA915主板通电后,测试卡灯闪烁,但是复位电压没有跳变,开机针电压也是没有跳变.CPU假负载各电压都没有,内存打阻卡各电压正常,那里出问题?

网友:
先摸摸晶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诊断卡灯一闪一闪的那种情况   一般是PCIE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