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亿能DDR400双面512M,RST检测图,麻烦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楼主(2010-09-04):
亿能DDR400双面512M,RST检测图,麻烦各位大侠分析一下,看看是那几颗有问题!自我分析是第一面五颗和第二面五颗有问题,看看是否分析对错!

网友(点评):
电路板出问题了,兄弟。相信我说的。你先换掉 第5个颗粒连接的220的电阻,双面的都换下。估计7成搞定。搞好给我一个答复,谢谢。颗粒到底换不换。你自己看做办吧。不用我多说了。改成单面就知道是那里颗粒出问题哦。

网友:
你的内存颗粒位宽是多少bit的?

网友:
加焊一下正面第五颗颗粒。

网友:
这个内存我也搞不清楚是多少位的?颗粒上标AED83T500

网友:
应该是32位宽的颗粒  加焊正面第五 反面第13颗粒

网友(点评):
老兄!!内存上很少有32位的颗粒?

网友:
正面第五颗先换掉,加焊背面那颗,不行的话,两颗都换掉

网友:
电路板出问题了,兄弟。相信我说的。你先换掉下面的电阻, 换下第5个颗粒连接,双面的都换下。7成搞定。搞好给我一个答复,谢谢。

网友:
电路板出问题了,兄弟。相信我说的。你先换掉下面的电阻, 换下第5个颗粒连接,双面的都换下。7成搞定。搞 ...
引用 网友A:

不单是虚焊会这样
颗粒坏了也有可能这样显示

网友:
用一个好的颗粒,先代换正面第5颗,,不行的,再用换下来的那个颗粒代换反面第二颗`

网友:
或者用安信的方法,先测一下电阻``````````

网友:
楼主换好没有哈!有结果公布

网友(点评):
不是换电阻好了,你没有看他已经说了。还问。

网友:
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一看就知道是第五颗颗粒出问题呢?

网友:
我不相信,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打值呀

网友:
搞定了,感谢各位支持,特别是“安信电器商行”技术持,换电阻后OK

网友(点评):
果然说对了。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前天修一根APACER条子,是SPD坏了,换后没有这个SPD程序,于是用个HY双面512程序,没想到也可以用,反复重启关机、RST测试都正常,大侠们这样的条子应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俺是新手,刚开始入门的,感谢大侠们无私的支持!还求一个黑金刚512单面的SPD程序(.bin格试的哦),还有一条现代512条子,能认,RST测试全红,还有没有必要修?

网友(点评):
呵呵。。。全部红就好玩哦。

网友:
不错。。。。这个 哥子有进步了。。

网友(点评):
安信兄经验老道,画龙点睛,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如果你肯从第128M开始测的话,测试结果会容易看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决绝问题之前

   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