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插上电源适配就自动开机,这属于正常情况

楼主(2010-09-04):
IBM T61 插上电源适配就自动开机,这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如果是没有coms电池 可能是正常情况

网友:
电池供电没有这情况

网友:
自动开机,当然不正常了 ,I那成了自动触发了,难搞

网友:
如果是没有coms电池,自动上一次会掉,再上就会亮,不 是这样就不正常

网友:
有没人看了图纸来说明一下为什么t60没cmos电池的情况下不会自动启动呢而t61会自动启动啊

网友:
不正常的

网友:
IBM不装电池好像也不会这样子吧

网友:
COMES电池不装就要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