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焊盘有一脚变黑不上锡

楼主(2010-09-04):
我今天有闲的时间来练焊内存颗粒,,,不过在取下颗粒后,,焊盘上有两脚被我用烙铁刮得变黑了,,想上锡上不了锡,,,,实在是无奈的很,,像我这种办法应该如何处理呢???请教高手说一下处理的方法,,,这应该是小问题,但是我想我提出来对于初次焊接内存颗粒的朋友和高手们也应该很重视吧??!!!
内存颗粒

网友:
先用牙刷沾点三氯乙烯刷刷焊盘,然后用美工刀的刀尖轻轻的刮去氧化层,再清除刮的过程中产生的粉末、杂质,一般来说就能沾锡了,
关键步骤是用刀尖刮引脚表面,一点要小心,轻轻的

网友:
应该是掉点了 就是焊盘脱落...内存颗粒 被弄过 如果是桥 应该能补点

网友:
少量脚上不上锡的话就只能引线了,自己用买不了了。

网友:
哈哈,飞线自己用吧,卖是估计没人敢要了

网友:
如果只是沾上了异物,用手术刀刮,如果掉了,那只能补或是飞线了。

网友:
拿细砂纸轻轻打磨下

网友:
仔细看看上不了锡的地方是平的还是有个坑
如果有坑 就是焊盘脱落了
不太好弄

网友:
应该是掉点了吧 如果是脏了应该不会发帖求助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烙铁太差 或者去锡的时候烙铁头太脏弄的

网友:
这就不好搞了 我也搞坏过几个 后来直接给回收的了 .

网友:
看看线路,一般板上掉个焊盘没什么大不了的,把颗粒上上去了也就看不到了.关键是那个位置重要不重要.假如是重要的话,那就报废.
跟CPU掉针一样的道理.

网友:
你先查一下颗粒对应那个焊盘的脚是否NC,因为颗粒有些脚是没有用的。如果对应到没有用的脚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