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p800-vm/s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10-09-04):
一块华硕p5p800-vm/s内存电压问题~ 原来故障是内存电压APM2054烧了换过后可以点亮不能重起,现在内存电压偏低1.08V和1.40V 求解

网友:
怎么都是光看不练

网友:
求高手帮忙

网友:
没复位   复位是南桥产生  排除桥的问题就要测试PCI   BIOS  等复位电路了      电压偏低就得跑线路了   看是谁拉低了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工作的条件满足吗  外围有没有接地的电子元件  要想知道这些就得跑线路

网友:
内存供电管换了不行的话还要检查内存供电控制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测量内 存组织      没有  就换 控制内存 的 电压 管

网友:
   还是不行的 话  再换个 pw 电源 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块管控制极电压是多少  跑控制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