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4):
手上有一内存条,是hy5du56822dt-j构成的256内存,用的是8片颗粒,单面,按颗粒参数看应该是8位的颗粒,但是这个条底板却用的是16位的,反面没安装的引脚所以有点疑惑了,请教坛里的高手了。谢谢

网友:
你 从哪看出板是16位板的?是有16颗粒位置吧,是双面板,8位的

网友(点评):
是16BIT的板,确实。只是颗粒也是16的,深圳搞打磨成8B的。经常杀过,所以不要被表面的事情给骗了。

网友:
8位也有单面板的
拿16位和8位的底板观察下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看样子直接看板子看不出啥,回去后先拆下个颗粒,看4脚是不是空的

网友:
貌似安信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     楼主也理解错16位的意思了     你那板应该是8位双面板      16位的至今没见过双面16个颗粒的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