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笔记本开机正常,几分钟后花屏?在线等!!!!!!

楼主(2010-09-04):
如题,开机正常,用几分钟后突然“磁”的一声,屏突然花了,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关机后开不了机,要过十几分钟后才能开机,开机后又重复这样的情况,请问是什么问题。是显卡问题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显卡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拆开看了下,风扇一直不转,风扇三根线依次为1 红 2黄 3黑。测得红黑间电压为0.02V ,黄黑电压为3.3V ,测得红黄间电压为3.28V(数字表黑笔红线,红笔接黄线)。请问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把黄线去掉,红线改到黄线上,插在3.3V电压的脚上时,电压为0.3V。风扇线拔掉,电压又恢复到3.3V,请问是什么问题?风扇应该没问题,我把风扇红黑线接到开关电源的3.3V时,风扇能正常转动

网友:
如果改线的话怎么改,只让他开机就转,待机不让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