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到25,不显

楼主(2010-09-04):
有块技嘉的主板,诊断卡跑数到25后就卡住了 换过内存 显卡 电源 和U 都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BOSS问题 ,大家给个建议
显卡
技嘉主板

网友:
有的板子跑25是可以亮的。
建议: 先刷BIOS
再查显卡插cao。
完了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个被雷打坏的板子 换了网卡后开机就是跑的25 结果发现时换上去的网卡虚焊 加焊OK 正常跑马

网友:
洗涮一下内存槽看看。

网友:
洗涮一下内存槽看看。再洗一下显卡槽。

网友:
有些板它挑显示器 要不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 ,直接杀桥。

网友:
这种情况 大多 就是 BIOS 桥

网友:
确认显卡有没问题,在刷BIOS.不行就打显卡槽子到北桥的对地阻值有没问题.测到这里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刷BIOS啊 技嘉的BIOS很好找的官方网站上都有

网友:
是不是82801DB的南桥? 如果是 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洞庭湖麻雀
的帖子
先刷BIOS

网友:
先清理一下内存与显卡槽,如果不行刷BIOS,再不行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洞庭湖麻雀
的帖子
先不插显卡看一下能不能跑过 如果不插显卡能跑过 那么一般和网卡 BIOS还有桥有关
如果不插显卡也档这个码 那么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