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BENQ没思路了

楼主(2010-09-04):
BENQFP17G+的现实器
初步故障只有信号灯亮屏不亮!
拆开通电发现两灯管之间在打火!
怀疑高压板哪里不好!不管了先换通用版试试!
把两个场管拆掉,再换板,通电OK!屏亮了!
但现在是一亮就灭!测电压OK,开关信号电压OK,灯管OK,屏OK
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还有哪些地方要检查的?

网友:
简单的很,拆掉开关。

网友:
BENQ板先测一下按键面板的各个开关键,再就是怀疑高压板质量问题了,是否带动不了负载.

网友:
把开关都换了

网友:
OK了,哈哈,真的是开关问题,害的我查了半天!哎!是不是这通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通电发现两灯管之间在打火!

这个故障呢?

网友:
这个故障,我把那两个管子拆了,换通用高压板了啊!不用了!

网友:
可惜,换个灯管接口座搞一下绝缘可能都可以,干嘛这么急着换通用板啊?

网友:
  呵呵,没想到这么多的啊!看到打火只想到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