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s04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10-09-04):
今天维修一台长成的19液晶,按开关键,屏幕亮一下就灭了,随后拿灯管测试设备,发现灯管,完好,仔细看高压板,35v电容鼓包,换后之后,屏幕是显示了,中间偏右一点有一个竖线,而且关机白屏,改高压也一样的,这个显示器是12v适配器供电,高压板是单独的。

网友:
看看屏线    和  MCU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通用板试下屏有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再修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