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226笔记本,有开机进系统声音但无显示

楼主(2010-09-04):
型号:A1226
CPU,南北桥,显卡集成于一个板上,
显卡是8600独显
开机可以听见苹果系统启动的声音,但是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不亮
请问大侠们,这总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
哪位有修过这款本的这种问题的请指教

网友:
你把屏线拆下来,然后再外接一般就会显示,你再看看。

网友:
先排除屏部分的问题! 才可以确定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然后再量一下屏线接口上面的色差信号 看正不正常! 进而确定故障原因

网友:
排除屏和线问题,估计问题出在板上
听人说这机器问题多在显卡上,有没这回事
是不是要做下BGA试试?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遇到过,送维修站,说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