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标屏

楼主(2010-09-04):
昨天接一优派显示器    加电屏幕上显示白色条纹   并且一直不显示图像  老是晃着        拆开测测各电压都有  并且外观并没烧伤     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               另外问一下    17寸标屏和17寸宽屏通用驱动板一样吗?

网友:
测屏供电是否正常,确定屏线是否正常,,一般是驱动板和屏主控IC 问题    通用驱动板的话一般都是支持的,但程序肯定是要重刷的了. 原装板的话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