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C460L复位电路,有趣的故障

楼主(2010-09-04):
一商家发上来的机器,发了5个,修好3个,还有个待修,有个发回去了。5个全部二修,我第1眼见到,还真没摸得兴趣了,这是二修吗?这是3修吗?简直是个4修,5修呀~~~~
不过其中有个修好的,感觉特有意思,就上来和大家分享下咯~~~
是这样的,以前这机器偶尔开机,被1修商家吹后,挂了~~~~
拿上来,通电,电流跳到0.6左右,当时量了下电源,全部正常,就丢一边了。摸另外个机器去了,结果另外个机器不通电,吹南桥,修好通电还是烂的,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以后别再扩大故障了,就给他发下去了。
然后摸这个C460。电源正常,晶振起震。于是量CPURST,不正常。然后量南桥给北桥的一个复位信号,PLT RST,*脏话*,没有!!!!!难道是南桥坏了?

于是查他的工作条件,要出PLTRST必须要满足电源给的一个POWGOOD,和一个PWROK,是EC反向二极管提供的,图上AD22 AA4
大家可以自己去跟跟图纸
这两个信号结果全部都有,OK南桥坏了,摘南桥。
摘下后拖平~~~不放心再量量两个信号,PWROK OK了,VGATE*脏话*,和外界失去联系了,没有掉点呀,断线了,断线了,南桥没有坏,雅灭跌呀~~~~南桥我已经丢废料里了,别找不到了 。

找回后,飞线,由于AD22靠中间,于是用吸锡带里的一根小铜线,小心翼翼的走出来,然后抹上绿油。由于没有紫外光,于是把主板放地上,把风枪掉着,然后板凳拿来把这一带隔离开,加热。

自己修别的机器去了,花了2个多小时,很好,干得非常硬了。
把南桥做上去,把小铜线与漆包线连上,漆包线与Q40连上,用胶枪打胶。OK

开机,兴奋了,亮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点评):
精华 楼主 很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对了,这机器后来还有个网卡用不了,发现没有供电,1.5  2.5 全部由3V转化来的,修出3V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这片板子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如果算上接线,烘烤绿油的时间,大概5个小时,不过有2个小时是风枪在烤,自己搞别的去了

网友:
买个小的验钞笔照绿油吧

网友:
请问。PLTRST#,是个什么变化,才是正常的。

网友:
师兄可以教我怎么量那个POROK信号和那个powg00d信号,测量点在哪,还有就是桥取了以后,怎么能够判断图纸上的那个信号对应焊盘上的哪个点啊,多多指教啊

网友:
复位有电压就行了嘛,而且这两个信号全部是有电压的,量的外围电路,拆了桥后发现VGATE和AD22失去了联系,才飞了线哟~~

网友:
断了线都量得出来?太厉害了,VGATE和POWOK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信号,不过一般人家会量外围信号,很少把桥拆了,还看是否断线的

网友:
VGATE和PWROK, ,我想问一下,楼上说的那PWRGOOD是说的VGATE吗???

网友:
找点不是什么难事,哪块不正常能知道量哪个信号才重要呢,我就不知道这个,愁人,怎么能学会这些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 VGATE  这个是什么信号。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PLT RST复位是不是有个跳变 用万用表瞬间是不是看不到 只能用示波器在开机的瞬间能看到  ?

网友(点评):
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到有高低跳变。

网友:
是蛮好玩的呵呵,雅灭跌呀

网友:
楼主的描述真是有味啊,雅灭跌呀

网友:
PLT RST这个用万用表是能量出来电压的吧,,以前就以为这个信号把相连的都拆掉了

网友(2010-10-08):
找回后,飞线,由于AD22靠中间,于是用吸锡带里的一根小铜线,小心翼翼的走出来,然后抹上绿油。由于没有紫外光,于是把主板放地上,把风枪掉着,然后板凳拿来把这一带隔离开,加热

请问楼主你用的绿油 是什么东西   飞仙还要加热一会儿  什么先进武器  能否分享一下 呢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飞线
我以前飞线就是用烙铁一焊就完事儿了  不过有时候会短路的  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点评):
绿油,加热后硬化可以防止短路

网友:
厂家连这个都不愿意修啊 厂家技术太烂了

网友:
我也是害怕飞线这样的问题 我的飞线技术部怎么样啊

网友:
飞线这个种东倒是可以练,关键是要能像楼主这样找出故障点,受教了,呵呵,以后拆桥什么的也记得量一下重要的点

网友:
真是历害的角色呀,你这个问题我保证以后肯定会遇到很多的,现有经验了,谢谢

网友(2010-11-07):
请问 给北桥的复位信号是哪个脚 是ac22吗?我现在正在修一个同样的本 也是没有cpur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个好主意   我得试试...用疯抢烤需要很长时间 ..我平时是用bga 调到100度烤两个点

网友:
VGATE是CPU供电IC发出来的POWGOOD

网友:
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再查下去了,特别是3修的机器我修起来很头痛,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思路要清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高手啊  人才现在维修思路还是不行

网友:
这都能查出来,扣住真是厉害啊!

网友:
楼主对信号引脚的理解,真是服了,看了半天才明白VGATE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LZ绿油怎么用的
??      雅灭跌呀  是什么意思啊??专业用语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油是一种绝缘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要用红外线灯   才能烤干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拿风枪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论坛上说 用疯抢吹不干啊

我也没用过那玩意啊         不知道行不行    我刚买完绿油还没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枪不能完全干,但BGA一做就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枪不能完全干,但是已经固定了,BGA一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      下次我飞线的时候  试试

网友(2010-12-09):
楼主信号掌握的很好啊!!1有才

网友:
lz   不错  思路清晰     什么时候才有你那么好的技术呀

网友:
  听你说的,好神奇哇,什么时候能达到你那种境界呢

网友:
楼主的理论厉害得让我不得不佩服!

网友(2011-01-13):
呵呵 受教了 也向楼主学习仔细认真啊    我们都能达到的修机器主要是认真仔细就好了  你技术在好  粗心大意是搞不定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cpu给的那个pg信号就是开启南桥的

网友:
楼主的描述倒是挺有趣的  但是故障真的看不出哪里有趣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看楼主修机器挺有意思的,呵呵,有时间多发些类似的贴子,供我们大家学习。谢谢啦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也来测下

网友(2011-03-02):
我们有时飞线后用红胶固定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学习ing

网友:
顶下  超强的分析逻辑

网友:
楼主牛呀,我得好好学呀

网友:
见线就晕

网友:
请教  PLT_RST_BUF#  是南桥复位的什么信号

网友(2011-04-09):
思路清晰,顶一下

网友:
版主这么的好  加100分

网友:
   楼主真是思路清析,如果是我,不会拆南桥后在量的,请教一下,对于复位信号中,低电平有效是指3.3v及以下电压吗!3.3v本身是否是一个高电平,这个困拢了我有一段时间了,如时钟的开启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量得是没有电压的!请指教,谢谢!!!!愿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有图纸不给个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思路很清晰呀,以前还真没有仔细看VGATE的这个信号,一般我看CPU供电是VRPWRGD。还真的没有仔细看过仁宝的CPU电源好信号的英文简写。

网友:
雅灭跌,这不是一般人修的来的

网友:
呵呵呵,楼主以后要多发这样的帖子,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2011-05-12):
小猪天空520
的帖子
复位信号的低电平有效是指瞬间的,例如开机瞬间低电平有效。如果复位信号一直为低电平的话,那就处在一直复位的状态了,就不能正常开启了。而时钟信号要一直开启的,所以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
nahlj
的帖子
呵呵,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叁省吾身
的帖子
请问笔记本量复位信号怎么量呀?台式机我知道用示波器打在复位点上测跳变,但是台式机上有复位针碰接来看的。可是本本没有复位针来碰呀。也只能是测得出有电压或是没电压,没看得出跳变

网友:
利害.....有學到

网友:
看来再LZ手上没有2修的板了,基本能够解决的如此漂亮啊
实在是高

网友:
厉害啊 思路也太清晰了 真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钻积分 啊 呵呵

网友:
赚积分 赚积分

网友:
楼主历害啊,日本片看到看多的缘故吗?

网友:
厂家不会花这么多时间的,直接换个板子就行了

网友:
虽然我曾经看过这文章的。。。但又来看一次。。又增长了不少。。。好文章

网友:
新手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
LZ 对复位电路很懂呀。。我们就差这个的贴子了。。。谢谢

网友:
呵呵。/ 。 信号是重要的信号 所以导致不开机的把 。 要是有些不经常注意的信号引起的不开机就南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