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550 不显

楼主(2010-09-04):
型号华硕A9550GE/TD/128M/A 。GPU是9600  GPU可能被换过。 检测CPU供电1.22V   显存供电2.5V  1.25V   R G B三基色对地打阻值 72
BIOS CS# 脚 3.3V供电。GPU供电对地阻值8.9欧姆,对于9600的显卡来说这个阻值是不是有些低啊。是BIOS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请指导

网友:
肯定GPU 问题

网友:
用PCI显卡 进去用nvflash 看下抓到GPU 和BIOS了没

网友:
呵呵。没有PCI显卡

网友:
进DOS下看能否正确读出BIOS资料

网友:
想知道nvflash是什么东东

网友:
NVFlash是一款用于NVIDIA显卡BIOS刷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