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节电压一般在最亮时候是多少伏?

楼主(2010-09-04):
请教,感谢
DAC_BRIG在F40本本里面是亮度调节的信号吧?多少电压?

网友:
小声问下:我怎么没查到啊!

网友:
如果是线性控制 最高不超过3.3 。更高的电压EC输出不了。但是楼主这个信号似乎有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DAC_BRIG和INVT_PWM分别是什么意思?请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