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83NWXC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04):
客户拿一个宏基本本说开不了机了,
这个笔记本是Celeron CPU ,集成显卡,待机0.00A(正常)
按下开机健0.03A,就不动了。
初步估计是电源电路的问题,报价300,客户同意,马上拆机,
拆开机一测,呆住了,比想象的要难的多,
由于在网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图纸,找了个类似的,元器件都可以找到。
1,待机测试3V,5V正常
2,2.5V 1.8V ,1.25V  没有出来,测其电源控制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3,隔离电路上管工作,下管不工作。如图
直接短接场管,依然!

测试D/C信号从I/O出来,低电平
怀疑I/有问题,上BGA加焊,依然!想换个I/O,但手上无现货,还是没换。
开机测I/O

PWRBTN信号  ,有3-0-3变化.
再测RSMRST,当按下开机健,有高电平输出。判断I/O基本正常工作。

修到现在,已经花了近2个小时,客户有点烦了,
基本锁定南桥问题,
加焊南桥,无果,当测到RTC电路时

发现RTC RST 只有0。6V
把20K电阻改成10K,可以开机了!
装机,以为好了,做系统,进PE正常,
进系统时WINDOS XP时卡住不动了。。。有时还开不了机。。。。

晕了,再拆机,测试RTC RST 是1。3V,没错。
估计还有其它问题,
静下心来测试各点信号及时钟,当测到南桥时钟时,正常的正弦波时候会突然出现杂波,
心中一喜,更换二个小电容,装机进系统OK!!!也无开不了机现象。

网友:
这个机器好象坏的少!!
很少修到

网友:
我也是基地各位老师教的,要谢基地了!!
买东西的话就直接在基地买,就当算谢了。

网友:
一点小载波都会影响不开机吗

网友: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最主要的问题是电阻变大!

网友:
谢谢YZZ163的下载分。。。。35分,蛮多的!!!!

网友:
哇  真是高手哦  这么细心啊  佩服

网友:
厉害。。。。。。。请问。RTCRST#,就是COMS电池的复位吗?
还有,你说DC,是低电平出来,PWRBTN怎么还有3V,到0的变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C RST是南桥时钟的resert 信号,属南桥4大工作条件之一
D/C是低电平是因为I/O没有接到南桥返回上电信号,
这个机器的隔离电路与其它机不同,
只要上管工作就有,3V ,5V

网友:
恩,我就是那个意思,RTC RST#,我以为不重要呢,以为就是电池呢。

网友:
还有,你说的D/C 低电平,就是,南桥回来的,SLP3#,和5#吧,

网友:
RTCRST 是3V左右吧,1.3V肯定不正常呀,

网友:
楼主换的是晶振谐振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发回的,SUSC#和B#,还有,RTCRST,就是COMS电池,返回的那个,RTCRST#吗?

网友:
     现在才晓得示波器的重要性..  一定得买个去... 不然这样子的问题真修不出来了....

网友:
示波器也就是量一量几个晶振的波形,用途不是很大

网友:
  想问下楼主  像这种深入的信号   我们能通过什么途径去学习呢 ? 指教,

网友:
RTCRST不是CMOS复位信号吧,最先到南桥的复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南桥的四大工作条件都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要的起动信号不是很多,重在记忆吧!!!
我也在学习中,大家共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C VCC 是3。3V,
RTC RST 是1V左右  是再通过一个10K电了阻的电压

网友:
RTCRST是南桥时钟的复位  RTCVCC是时钟的供电吗?RTC是什么意思啊  哪位大哥给说明下  我只知道是从电池出来的3V不明白这个详细的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RTC的英文全称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是实时时钟芯片。RTC就是主板上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