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_PWM

楼主(2010-09-04):
请教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F40高压接口附近的。

网友:
Invert pwm 高压板亮度调节 这是PWM模式的亮度调节。按键盘盘上的快捷键占空比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是不是电压为0V屏也是不会亮的是吗?

这个电路中有2个亮度调节吗?

网友:
有两个 一个线性 一个PWM 但应该只有一个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