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hp电脑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04):
新买的hp电脑 compaq 621 系统: hp  win7 oem旗舰版 现在有以下情况:平时关机在没有退出所有程序的情况下会出现关机只关屏幕的现象,只能强行关机!还有就是在软件更新要求重新启动点确定后,关机只关屏幕现象很严重!!!!如果退出全部程序再关机,没出现过关机只关屏幕的情况,这个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急啊!!bois版本都是最新的!不要说是我点休眠还是待机,我文化不高,关机这2个字我还是认识的!!!

网友:
我是师傅介绍来这里的!!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请先尝试下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
咨询一下你买机的地方,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系统!!~~~~

网友:
系统软件问题,重做个XP好了,

网友:
试下BIOS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