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老机器的这个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0-09-04):
索尼的 老本子 pcg-r505el 的老本 没弄到电路图  U 没供电  跑了跑 ADP3203管理的两个小芯片的供电时从 (5) 、(6)两个管子过来的,那两个管子是并联的, 这两个管子有去连了6个脚的那个(1) ,(1)的两脚接地,有一个脚通过一个电阻连着那个5脚的(3),(3)由(2)控制,(2)的一脚连5V电感。 (1)的其中一脚连着H8 ,没电路图真搞不懂,有没有熟悉这个板子的?多多指教

网友:
1、3 有点像是MP4 MP5 里面的升压、降压IC ,5、6 应该是封装外形不一样的场管吧

网友:
对调一下,有的不亮机的有奇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 对调也能行 不可能吧 因为他们是并联的 我估计是H8 或南桥 或(2)那个管子的问题 ,但是没太大把握,换的话也没有芯片换?怎么办?

网友:
并联的,取掉一个试一下可以吗

网友:
第一个图硬盘接口旁边是2501  3。3   5    1。8   转换管前级跟后级,很容易坏,掉电,  2367是输出,1 8好像是输入,45控制。 控制脚最低9V以上,太低了不行,好久都没有修过这个机器,记忆中是这样子的,试试看,最好换掉。

网友:
补充一下SONY  FX  GR GRS GRX GRT  R505 V505 P4以下的机器都用这个管,从迅驰S16开始就很少用了。SONY机器老问题。

网友:
那个板子 PCG R505EL 的 我把H8等芯片加焊过 现在开机能触发到 电流0.58了 U 供电出来了  U发热挺厉害的  没有诊断卡 用的MINIPCI假负载  测的复位电压是2V 1V 2V 1V 的来回跳 不稳定  复位应该有问题?是哪的原因呢?南桥么?

网友:
兄弟啊,最基本的数码卡都没有,怎么测啊,光看电流有时修不好机器的,这款机器可以插诊断卡的,现在这种情况,别人不好帮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