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机器,用电池正常,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0-09-04):
RT
接电池,一切正常使用,正常进系统
外接电源一开机器电流上升随后就掉了
拆除屏后,外接显示器,又一切正常。
排除电源适配器问题
请指教

网友:
查隔离电路,  有不良MOS管,

网友:
好像这机器U座下面有个东芝的方块形电容,坏了引起的,拆了换几个电容就行了,记得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