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v50zcp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09-04):
一台sony  pcg-v50zcp的机器,用他本来的硬盘提示没有系统,或一直闪烁光标。,,然后换另一个硬盘一切正常。  再将本来的硬盘拿到别的机器(T43)和台式机上(用转接口)也一切正常。。那个硬盘,也重新分过区,和格式化过了。。。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坏。。我快喊救命了。

网友:
我的贴子,不能沉下去啊,

网友:
提示没有系统就装一个(装不上?),到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能进系统?),不太明白。

网友:
这种故障有见过,是硬盘和主板相连的接口线故障引起,不防找个来试下

网友:
是V505的吗,P4的还是迅驰的 南桥和接口坏的可能性在些,先换个硬盘接口看看

网友:
可能这机器要在本机装系统才得,问题是这机子有BIOS密码,默认是硬盘启动的。。没语了。

网友:
接口坏了吧,,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