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 内存DDR2与DDR1 问题,求解!!

楼主(2010-09-04):
华硕P5VDC-X 内存DDR2与DDR1 问题,上DDR2电压2.5V内存不工作 上DDR1内存电压2.5V工作正常!请问这个电压是怎么自动调节的

网友:
没搞明白什么 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旁边有跳线帽,没有的话,一般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
DDR2代的供电是1.8V,查下是谁提供的,.如果1,2代是同一个IC提供.上DDR2代时跟上DDR1代时对比此IC的工作条件,正常先换此IC,不行就测DDR2的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 是自动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