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80G M2+HP一插电就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0-09-04):
网吧一块TA780G M2+HP一插电就开机点不亮,I/OJ是IT8718F-S HSX!我换了块IT8718F-S CXS,上电开不了机!

网友:
你确定 IO 是好的有些板子自动开机时正常的  看开机电路的场管有没有击穿  击穿了就回自动开机  不能关机 再换一个IO

网友:
io坏的多。

网友:
有的板自动开机是正常的,好好查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HSX跟CXS有些板上是不能换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机有些板是GA代工的  确认IO是不是GA专用  如果是GA专用  你换上的不是GA专用的IO  那么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T8718f-S HXS是用技嘉板上的IT8718F-S CXS代的,那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