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 一例(黑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9-04):
昨日同事从朋友那拿来一台明基显示器,说点不亮,据说是插插头时,插座里闪了下电光,再开就开不出了。拆机,估计是电源板问题,身边正好有一块明基的电源板,把相同的零件一组一组的拆下来测(本人业余初学,目前只维持于这种笨方法),n小时过后终于通过对比发现pc123光耦不对劲,于是换上好的,测试开机,咦!还真好了,顿时一阵狂喜。特此分享,原来光耦坏了的症状就是黑屏且灯不亮。

网友:
还真的是菜鸟来的,

网友(点评):
太直白了吧,留点情面给楼主嘛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维修成功,其实楼主并不是光耦坏就是黑屏指示灯不亮,电源板上有很多元器件坏都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网友:
你应该去看看明基通病的贴子就不会以为是光耦的问题了

网友:
光耦在液晶电源板上的作用是稳压反馈,本人觉得光耦的故障率一般都比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换了光耦后就好了

网友:
维修就是有运气问题,有时没找到故障点,碰到了不该碰到的地方就修好了。但如果技术不精,下次再来就没折了。

网友: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慢慢来吧

网友:
我也是菜鸟我怎么没这好的运气~~还是老老实实学好基础,来坛子多学学师傅们的经验~

网友:
给你蒙上了 恭喜    条件允许下  对比法也不错    哈哈。。

网友:
对比法挺好的,可以判断出故障点,日复一日,就成高手了。

网友:
光耦是啥玩意,做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个办法,不过还是有基础才能做的出来的

网友:
蒙上的。 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