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主板 3 5V电感发烫 没短路

楼主(2010-09-04):
神舟一体机主板  PR273 VER 3.0A
开机出现XP界面就重启,用光驱启动PE也重启
3V 5V电感发烫,测其阻值正常,主板其他芯片也没有明显发烫
CPU供电管也发烫,VCORE芯片换过了,上下管也换了BST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热量太大吧,不要装加个散热低座看行不行,我以前遇到一个是CPU坏掉了。如果手头上有可以换着试试。

网友:
哥们看看是主板的问题哦,CPU早就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