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被投影干了?????

楼主(2010-09-04):
华硕F5R开机不显示
客户叙述故障、、自己的机器查U盘把机器烧了
然后借别人的机器接投影
外接了一下亮了
但是马上又暗了
然后断电再开机就不亮了
开机硬盘灯会亮哈
旁边的无线和蓝牙慢慢的就亮起来了
然后三个灯都一直亮
拆机裸板开机电流0.67左右不动了
测北桥电压应该正常。1.8 1.02
压北桥动了但是还是老样子
会不会是北桥再接投影的时候烧了
在线等
大家帮忙啊

网友:
不会吧、、怎么都没人来说上两句呢
寒哪

网友:
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查显卡供电,时钟啊!还有短路没,对地值

网友:
这样看来,显卡芯片可能不行了。不知版主什么做的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修到过,你查下给显示芯片VGA横块供电部分,可能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仔细点吗?。。。是那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