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的led屏,点亮需要驱动板吗

楼主(2010-09-04):
一个led苹果本子,坏了,想用屏做个显示器用,需要驱动板吗?

网友:
你说呢?LCD和LED只是背光的设计不同而已其它的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笔记本上的屏,在笔记本上不需要驱动板

网友:
此话差矣,笔记本的屏幕所有程序都是写在液晶板背面的电板上的,有些不同型号机器的屏幕也是不能互换的,这就需要改码片或者是信号线路。这个道理和台式机的显示器是一样的。

网友:
说到底是接口的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