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9-04):
主板风扇不转,测得接口电压为3.3V。插上风扇后电压变为0.3V,风扇不转。测接口附近一三脚管输入电压为5V,把风扇改接到5V脚上后电压也变为0.2V。关机后测USB待机电压为5V,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慢慢降到0点几V。开机后USB电压正常为5V,接上风扇能够转动。现在笔记本能正常使用,现在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会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主板风扇是好的吗?估计是坏掉了短路的了。

网友:
风扇是好的,接开关电源的3.3V试过了,再说我测USB待机电压掉电时,CPU风扇是拔掉的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压未出来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