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E210882 CPU供电对地6

楼主(2010-09-04):
Intel  原装E210882 不插4PIN不保护 插4PIN马上保护,拆掉一个击穿的上厂管后,电感对地阻值为6,双路供电的,拆掉两个电感后,电感到PIN借口端400多,电感到CPU座子端还是6,检查过CPU座子旁边的电容电阻之类的 也没发现击穿现象,现在没思路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电感都能拆,装上去可是个问题哦,呵.先排除滤波电容有没损坏,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测对地阻值要空载测,现在先排除那里短路,下管有没短路,不要上U上电测试了,\不然上多少个U就烧多少个U,

网友:
电感刚刚装好,上下管应该都是正常的,因为我把电感和电源IC拆了,电感到U座那端还短路,也就是说不关场管和IC的事,所以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90%的可能北桥短路了。如果不死心的话,接着拆电容。把电容全部拆掉看是否换短

网友:
本来这块板起先是显卡不过,我喂了它点天那水就好了。。后来接上光驱 硬盘 就自动保护了。。后来发现上场管击穿,拆掉后还是6 于是拆掉储能电感,还是6,大致测了一下电容排阻,也没发现太大问题,所以我也怀疑桥有问题。。不敢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下管  还有CPU滤波电容全拆掉打值  如果是478的U的话  桥挂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