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高压条接口脚位定义

楼主(2010-09-04):
有没有朋友清楚T30高压条接口脚位定义帮忙说下,先谢了。

网友:
2是开关,12,13是地,10,11是供电我量的不知对不。

网友:
不要搞的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主供电   一个开启     一个亮度   一个接地    拿笔一量就知道啦     一个电压就是机器的电流    在就是3点几V 跟5V把

网友:
恩那,我把接口研究清楚了结果却是主板上主供电的问题拆机才搞定,太花时间了,收了100把块钱晚上请客吃饭正好用了150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