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U盘在“我的电脑”没有显示它的盘符

楼主(2010-09-04):
最近在我的上网本插入U盘在“我的电脑”没有显示它的盘符,但是在设备管理器却可以看到U盘且正确分配了盘符,百度了一下,网上提供的方法基本都试过了,无济于事。问谁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是电脑的问题还是U盘的问题你都不知道吗?

网友:
一般是你U盘的事,U盘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的使用吗?

网友:
你换台电脑看啊,U盘如果插到别的电脑上是好的,不就知道是啥问题了吗

网友:
感觉你的系统注册表禁用了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