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出现了十几个色点是不是说明屏寿命不长了?

楼主(2010-09-04):
我朋友的三星943NW刚过保修就出现了十几个色点,绿色的比较多,是不是说明屏的寿命不长了?
三星

网友:
用手轻轻挤一下那色点看能不能消失?

网友:
有点并不代表寿命长短,但是有一部份屏用得时间越长,点就越多,加热时间越长,点越多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请教一下,用得时间越长,点就越多,加热时间越长,点越多这种情况有无得补救?